台达文本问题

楼主(2014-05-09):
各位大师,请教下台达文本TP04P,要想附值给D,,比如说10秒,直接在图框中输入10,那计时器T直接用D值,还是需要在PLC中转换吗.另外哪位师傅有TP04P画面编辑手册能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A:
手册在台达网站可以下载。
PLC中
TMR T20 D580
文本中组态数据框,连接D580,并且连接一个触发键例如F1.
当显示D580数据不合适要修改时,按下F1,文本自动弹出修改界面,按下箭头键修改数值。

网友B:
呵呵;PLC的定时器一般是以100mS为单位的,所以你如果在文本上设的话,把数据设成一位小数点,这样显示的就是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