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选择

楼主(2014-05-09):
上次发的帖子,由于回帖太多,但是也没人告诉我到底使用多大的。所以发现在帖子。望版主误删。
55KW 电机直接启动。大家给建议一下,使用施耐德产品 NSX 系统的应该使用多大空开, 接触器是LC1D 系列应该使用多大接触器,只回答这两个就可以,不要考虑电源容量等问题。

网友A:
安额定的电流七倍吧算

网友B:
我看过选煤厂是正泰225的空开,真空接触器直接起动,一年了没啥事,真空接触器没看型号,电流好像也是200的。电机55千瓦直接起动,不过起动时间很短,只有几秒。

网友C:
我也说不出具体的,只能谈点看法,请楼主勿怪。
开关和接触器的选择,与电动机大小、所带负载及起动方式(包括是否轻载)有关,也与电器元件的性能有关。

在上一个帖子中,楼主似乎已经给出负载是“除尘风机”;
搜索nsx100f mic2.2,为壳架电流100A开关;搜索LC1D11500M5C,可能是115A。
厂家如此配置,如果能够正常使用,说明选择是满足使用要求的,则可以查器件性能、实际运行电流等,来进行验证、理解。

开关的选择,需能够躲过电机起动时的冲击电流;
接触器的选择,需符合电机的正常起停要求,触点不发生熔焊(与产品性能、质量等有关)。
该问题,需有选型、应用经验,才能确切回答。

网友D:
空开使用250的,接触器要使用300的,必须都是正品行货。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