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大小

楼主(2014-05-09):
我们一般说这个接触器大小,说的是Ie ,还是Ith。例如,这个接触器坏了,我们需要更换,别人问这个接触器是多大的啊,我们应该回答是Ie,还是Ith的电流。

网友A:
当然是Ie了,接触器的标称电流就是Ie

网友B:
看可以带多大功率的电器吧!

网友C:
是呀,接触器选型,以触点额定电流为准。另外还要进考虑线圈供电电压等级。

网友D:
    以触点额定电流,线圈电压,触点耐压等为选择依据。

网友E:
接触器选择大小应该电压大于或等于额定电压,电流大小要根据负载功率计算出电流。

楼主:
1楼回答符合我意。其他的都是所问非所答

网友F:
哈哈,亲们都很热情啊,可惜,新人 不是很懂,只能做观客,期待早日成才,也能帮忙解决疑问!

网友G:
Ie额定电流       Ith,约定自由空气发热电流。一般等于最大额定电流。

网友H:
楼上说了的。IE是额定值,ITH是最大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