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求解(二)

楼主(2014-05-09):
s7-200 plc I0.0可以输入立即数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那还需要于什么设备进行通讯?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输入

网友A:
输入立即数?
输入不能强制,输入有高速输入口,也有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立即数就是数据 整数类型的数据

网友B:
不知道立即输入加立即输出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中I  Q不是输入输出寄存器吗,我觉得可以,但我不确定

网友C:
呵呵,输入数据?你不懂什么叫做IO接口吗?
PLC的IO接口是用来接受开关量和输出开关量的吧,什么是开关量?接通或者断开的信号呀。
传输数据,必须使用通讯端口,什么是通信端口知道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s7-200 plc I0.0可以输入立即数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那还需要于什么设备进行通讯?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输入
   那只能理解为立即的开关量输入,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E:
你想给I变量赋值?你可以查一下赋值程序块的输出端可以放哪些寄存器。

网友F:
楼上不要误导,可以的,但要晶体管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