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 灯在断电后很长时间有亮

楼主(2014-05-09):
有一个 12VDC 的 LED 灯,在断电后有很长时间内有很亮的余光 ,这是为什么?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LED 灯在断电后很长时间有亮?

网友A:
开关漏电导致的,或是灯上并接了电容

网友B: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C:
电容放电

网友D:
不知道上面说的电容是什么意思?难道是pn结的结间电容?

网友E:
如果始终亮,是漏电所致,如果很长时间亮后熄灭,那是有储能元件导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始终亮,是漏电所致,如果很长时间亮后熄灭,那是有储能元件导致。
支持版主的说法

网友G:
控制系统里有感应电,一般如开关电源,变频器这些,还有有的是低压线和高压线走在一起了,也会亮。总之LED灯非常的烦人。我不喜欢用这个东西。

网友H:
如5楼所说。
LED消耗能量较小,较小的电流就能发光。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控制系统里有感应电,一般如开关电源,变频器这些,还有有的是低压线和高压线走在一起了,也会亮。总之LED灯非常的烦人。我不喜欢用这个东西。
这东西相当节能为何不喜欢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控制系统里有感应电,一般如开关电源,变频器这些,还有有的是低压线和高压线走在一起了,也会亮。总之LED灯非常的烦人。我不喜欢用这个东西。
现在开始大行其道啊

网友E:
举例,我家为了节电,换了一个LED灯泡,结果晚上一直亮着,像鬼火一般。把物业电工找来,师傅相当得有经验,,把这个灯的开关上有一个小LED灯去掉,大的LED灯光就不亮了。那个小的LED灯是黑夜里做指示用的,引导人开关的位置。电流甚小,结果就这个通路,还是让大LED灯泡发光。

网友K:
     电容没有放电回路。LED耗电很少。
     接放电回路,比如一个电阻。

网友K:
    用一个开关,串联一个电阻,两端接12V电源的正负端,按下开关,开始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电阻选 多大 ???? 会发热不 ? 安全不 ?

网友K:
      12V电源, 以大约10个毫安的放电电流,取值1K欧姆的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举例,我家为了节电,换了一个LED灯泡,结果晚上一直亮着,像鬼火一般。把物业电工找来,师傅相当得有经验,,把这个灯的开关上有一个小LED灯去掉,大的LED灯光就不亮了。那个小的LED灯是黑夜里做指示用的,引导人开关的位置。电流甚小,结果就这个通路,还是让大LED灯泡发光。
电流甚小的通路能让大LED灯泡发光?不太明白。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举例,我家为了节电,换了一个LED灯泡,结果晚上一直亮着,像鬼火一般。把物业电工找来,师傅相当得有经验,,把这个灯的开关上有一个小LED灯去掉,大的LED灯光就不亮了。那个小的LED灯是黑夜里做指示用的,引导人开关的位置。电流甚小,结果就这个通路,还是让大LED灯泡发光。
电流甚小的通路能让大LED灯泡发光?不太明白。
   大LED灯泡发光电流也就20毫安。

网友M:
有感应电,或是电容放电,那玩意才12v,换句话说有点电就亮了,呵呵,你要是当个220v的铁定不亮

网友N:
和LED灯没有关系,和电源有关系。

网友O(2014-07-05):
回复 网友E:
同意此楼说法

网友P:
支持5楼所述!赞一个!

楼主(2014-09-15):
引用 网友M:
有感应电,或是电容放电,那玩意才12v,换句话说有点电就亮了,呵呵,你要是当个220v的铁定不亮
主要是 LED 一般小电压就能点亮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一个 12VDC 的 LED 灯,在断电后有很长时间内有很亮的余光 ,这是为什么?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LED 灯在断电后很长时间有亮?
这个很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半小时?3天?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感应电,或是电容放电,那玩意才12v,换句话说有点电就亮了,呵呵,你要是当个220v的铁定不亮
主要是 LED 一般小电压就能点亮呀
LED灯,几毫安的电流就亮,你怎么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