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刹车

楼主(2014-05-09):
车床是利用什么来刹车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磁抱闸较多吧。。。。。。

网友B:
制动分电气制动和机械制动两大类,电气制动有反接制动,能耗制动,再生发电制动;机械制动有电气离合器制动,牵引电磁铁制动。我只记得这几种了。

网友C:
楼上大哥讲得比较全面

楼主:
谢谢了。有BK1500变压器输出32V给刹车的吗

网友D:
控制变压器输出低压来驱动刹车线圈,非常常见。

网友E:
好像有的是反接制动,不大记得了;
未注意过低压制动的。

网友F:
直接变频器能耗制动,基本在3-8s就ok了,用伺服的话3s内就停止转动了。

网友G:
楼主所问的问题表述不清,车床有很多种型号,有的是靠接触器控制正反转,有的是靠离合器控制正反转,你是哪一种,如果是电气控制正反转的,用机械制动或反接制动、能耗自动.....

网友H:
大部分还是能耗制动。在停止信号出来后给电机线圈通直流电来制动。

网友I:
我这里有车床图纸 需要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