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9):
   公司里使用的是 ABB 的 机器人做产品的 码垛,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有时 码重一点的产品时,机器臂在远的地方有时会报警过载,速度很慢的话倒是正常,但是这样 工作频率会跟不上,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 机器人在 运行到最远时能将速度降慢一点吗?
 如上图,想将 ABB 机器人的程序修改一下,如在 开始搬动时速度快一点,当到 产品 码箱时的速度慢慢一点,这样可能就不会因产品过重,臂伸长而产生 过载报警,可以这样处理吗?

网友A:
重新编辑一下程序。

网友B:
调试程序当程序走到码箱时把(V后面的数字改小一点看看V代表速度)

网友B:
能否做个朋友

网友C:
取件的不是同一个位置吗?为什么有时会远呀?可以调速度试试!不行的话就改变一下路径!也就是改一下负载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产品有大有小,当码大的时候,最远的角的产品不是距离远了吗!

网友D:
你们公司没有工艺编程人员吗?
ABB的手持示教编程器应该可以做到的吧。

网友C:
一直都有,还是刚出现的?调试中?

网友E(2014-11-17):
可重新示教目标点,设定速度
qq:22271184

网友F:
    增加程序,示教目标点,设定速度

网友G(2015-09-18):
单独设定速度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请问这个单独的速度在哪设置 ?

网友H:
加ACC啊,就会有个加速减速的过程

网友I(2015-11-23):
搬运码垛加载荷数据没?可以机器人自动状态下监控调大一点,默认100。
回答问题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J(2016-04-08):
回复 网友I:
正解,设定坐标远点负载扭矩就可以了。看下远点那个轴报警然后把负载扭矩调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