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9):
如上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电路中,1 主进线电缆多粗,2 主接触器后电缆多粗 , 3  角接触器后多粗。比如45KW的   75KW的    110KW的,我们有什么经验吗?1   2   3  处的电缆应该多粗的好。谢谢师傅们。图

网友A:
如果是我
1.2.3我都用一样的线

网友B:
一二三用一样的。

楼主:
考虑到成本的话,一样粗,是不是有点浪费呢?如果都用一样的话,这样的风机水泵类的负载,我们一般怎么来选电缆线径呢?45    75    110等有经验值吗

网友C:
是我的话1会大点(也要看怎样接线),2、3小点因为2、3经过的电流只有运行电流的1/2

网友D:
假如1选择25平方的,那么2 、 3选择16平方的就可以了。线径的选择是线缆越粗容许的电流越小。

网友E:
不计算成本,电缆用一样粗。
考虑成本,2、3处的截面是1处的的0.577。

网友F:
45kw 用25平方mm、75kw用35平方mm、110kw用50平方mm、那样用线安全。关于123处上面都说了。

网友G:
是我就用一样的线,理由是我们公司一般没其他线径的备用线材,采购3中线材的成本高于只用一中线材的成本,别跟我说以后还要用什么的,这样的机会很少的,就我们公司来说。

网友H:
给你这个,你自已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