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9):
一台MT(TK)6070 ip   用EB8000与DVP  EH2 连接 报警:“PLC no reponse”  试了好多设置,终究无能为力。请高手指点该如何处理?

网友A:
1、检查通讯线是不是出了问题?
2、型号选择是否正确无误?
3、MT和TK的通讯线不一样,不能通用。

网友B:
按照手册接线说明检查通讯线,在根据手册设置

网友C:
呵呵;先确定通讯线是不是对的;
MT6070的线屏的一头是9针,而TK6070屏的一头是9孔,不要乱用;

网友D:
连线通讯参数对了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E:
不是线问题就是参数设定问题!没什么深的东西了!

网友F:
如果能通讯上显示这样的话,延长通讯好像叫什么来着忘记了。如果没有连接上plc的话,不是线就参数。

楼主:
屏与PLC之间的通讯线是跟屏配来的,对照手册
1、 线232端按上1-5下6-9布局,从右到左依次递升,接线顺序 COM1: 2-RX、3-TX、5-GND;COM2: 6-RX、4-TX、5-GND;COM3: 8RX、7-TX、5-GND;
2、8孔圆头 按下1-2中3-5上7-9布局,从右到左依次递升,接线顺序应该是 5-TXD、4RXD、3(8)-GND
 经查所配通讯线实际 RS--232 的5 对圆头的8、  RS--232 的6 对圆头的4   共两根线导通,其余不通,依据判断应该是通讯线的问题。

一时没有合适的通讯线,找了个RS-232  转485 的转换模块,请问可以改用PLC 的485通讯接口吗?如果可改的话,EB8000系统 设置要注意什么关键点?
另外,232转485模块上5V电源一定要加吗?  下面的PLC状态信息是不是告知PLC状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