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风机时,配电柜起火了

楼主(2014-05-09):
按下风机启动按钮,热继电器的进线端起火了,怎么会起火了呢,接触不好??

网友A:
接触不良造成?
或是相间短路?

网友B:
接头接触不良或是热继内部热原件有问题。

网友C:
电机这一相或热继电器问题,只烧一相还是两头都烧的现象

网友D:
主要靠现场分析判断,可先列出一些可能的原因。

网友E:
兄弟,接触不好啊。

网友F:
应该是接线不好又松动

网友G:
热继电红线变色 接触不好啊。

网友H:
是不是线选小了!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I:
平时保养不好

网友J:
应该是松了啊

网友K:
应该是接线头螺杆没有压紧所致,更换热继电器同时还必须把原有铜线处理下。

网友L:
线径,没锁紧

网友M:
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N:
   变色的那相接触不良。

网友O:
接触不良

网友P:
接触问题              。

网友Q:
接是触不好吧!

网友R:
肯定是接触不好

网友S:
一般烧线头就是螺栓没有拧紧造成发热起火

网友T:
热继电器坏了吧

网友U:
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V:
怎么是热继电器进线?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W:
线头接线不规范导至接触不良,引起发热,都要焊接线鼻,螺丝紧固,不能有松动。

网友X:
楼上分析的都有道理,我只能说注意安全

网友Y:
你这个柜子是定制的,不是自己做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连接线采用单芯线连接截面不够,容易过流过热产生松动电弧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