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调节系统

楼主(2014-05-09):
设计一个温度调节系统,温度调节范围为0-200度(电流型),现在根据实际需要控制温度在150度,采用PID控制阀门开度,并能显示温度(计算30次平均值,精度一位小数)当温度大于180度时有声光报警(指示灯闪烁周期2秒),有声音解除按钮。假设Ts=0.5s,T1=5min,Kc=0.65,TD=1min

麻烦啦

网友A:
一个温控仪就可解决问题!比如山武的SDC15系列!

网友B:
弄个温控器不就搞定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C:
几百块钱的事,一个温控器;一个温度显示仪表;一个热电偶传感器;一个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一个电磁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计一个温度调节系统,温度调节范围为0-200度(电流型),现在根据实际需要控制温度在150度,采用PID控制阀门开度,并能显示温度(计算30次平均值,精度一位小数)当温度大于180度时有声光报警(指示灯闪烁周期2秒),有声音解除按钮。假设Ts=0.5s,T1=5min,Kc=0.65,TD=1min

麻烦啦
   楼主规定计算30次平均值,那就用PLC呗,人机界面(屏),温度模拟量模块呗。

网友E:
用西门子S7-200PLC,模拟量输入平均由硬件完成,程序设定,不需要专门编程,PID有向导。

网友F:
RKC 的表挺好 用的

网友G:
你需要可以联系,我可以帮你看看。QQ:853123873
PLC编程兼职,组态开发兼职,触摸屏开发兼职,电气设计及CAD出图兼职

网友H:
要人提供设计方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