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样写才好?

楼主(2014-05-10):
这个信捷PLC内部时钟信号是读取外部触摸屏的(PLC不带时钟),当PLC上电时这个程序正常动作,如果PLC断电恰好又在比较时间范围内,PLC再次上电后却不能正常动作了。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可以不使用时间比较,而该用秒脉冲累加,然后比较累加值,这样就不会受断电的影响了。

网友B:
这种plc有没有初始化过程,有的话上电就读取人机一次。

网友C:
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提炼出这个东西,就好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