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0):
各位大神

   我在广州,目前我想买几条西门子S7-200CN CPU224CN 25针转9针 公对公串口线,但不知道怎么买,淘宝上也找不到合适的,难道真的要定制?

   是CPU224CN 连接海泰克触摸屏使用的,线长大概3米,请知道怎么购买的大神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买两个串口头,直接焊接最好了

网友B:
自己制作吧

网友C:
我也是认为自己制作好点,不好看但不用找也不用等待。

网友D:
呵呵;屏购买的时候向代理商说明PLC的型号,不是特别偏的PLC型号,代理商都可以提供对应的通讯电缆;

网友E:
自己做 小意思

网友F:
2楼正解,把设置改成com2。

楼主:
回复 网友B:
25针     9针
SG 7     5 SG
        7  24V

这个要怎么接?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不需要接,自己试试吧,只是资料,我也没实践过。

网友G:
支持2楼!自己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自己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