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0):
用的是艾默生的PLC,测径仪和PLC通讯,向PLC发送数据,假如测径仪发回的数据时2.345mm,放在数据寄存器D100里面,通过触摸屏设定的是2.300mm,放在数据寄存器D200里面,两者做减法运算,SUB D100 D200 D300,如果用SUB命令,PLC是不是把2.345和2.300当成整数2345和2300进行运算吗?我知道有浮点数运算命令,但是不知道用SUB的话是不是像上面那样算

网友A:
不知道艾默生的,其他的PLC不是,一定要用浮点数运算。

网友B:
我用的GE的,回答是不是的。这边给个建议,数据最好不要定义成浮点。

网友C:
  先用长整数运算,最后再点小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是在运算中先乘以10的倍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在运算中先乘以10的倍数吗?
  没有浮点运算,就用整数算。
  先用整数运算,最后再取小数点,可以先看艾默生的PLC的运算指令。
  D100里面存的是整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