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4-05-10):
我使用的是西门子MM430水泵型变频器,请问有哪位大神可以教教点样接线吗?
主要控制是外部运行,外部电位器调速。

网友A:
没有手册吗?

网友B:
呵呵;先把说明书看了再说;

网友C:
接线正确,参数设置也很重要。

网友D:
照说明书接线,设置参数,实在不懂打售后电话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已经接好线了,用力一年多,变频器出现的故障很多,有三台维修检测出来是模拟量输入检测坏了。。

网友E:
楼主搞那么多的重复帖做什么?如果变频器总是一种损坏故障,那就应该查下自己的接线,是不是有不合理的问题呢?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总是一种损坏故障,那就应该查下自己的接线,是不是有不合理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