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0):
接手一台创维电视,就是调台,接上机顶盒,可是无论是AV1,AV2都没反应,显示没有信号,所有的插孔都让我“插”了一遍,就是没信号,人家原来还看来着,就是换个电视,又换回来了,就这样了,求解!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视频没有信号呀 !

网友B:
    不常看这个东西,有时候费半小时才把这个搞定,不是自家的东西,不熟悉。

网友C:
呵呵,是40寸的液晶对吧,AV的黄、红、白三插没插错吧,还有使用另一台电视机检测视频输出是否正常。
再测一下HDMI、VGA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D:
不要只顾换插口,而忘了选择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