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0):
一台仿西门子PLC控制的无任何输出,还好的是还可以跟电脑通讯。悲催的是写了最高级保护,禁止程序上载;另一台正宗西门子PLC更凄惨了,端口都被击坏了,电脑无法读取PLC数据。两台机都直接用的电脑和PLC联机。

qlin注:
个人觉得,标题中的“劈”字,宜改为“击”字为好。
(除增加“注”外,其余文字未变)

网友A:
有没有图片啊。分析下原因,给大家提点注意事项阿

网友B:
拆个报废西门子plc 把通讯口附近75176以及保护电阻换到烧掉的plc上,用pc读出程序 ,

75176是rs485通讯芯片,一片不到两元

网友C:
呵呵,公司用PLC吗?估计采购巴不得坏掉更多的吧。

楼主:
密码都设到4级了,怎么读?

网友D:
重要设备加隔离变压器和·噪声滤波器

网友E:
重要设备还要加避雷子,电话交换机用的多了,一排一排的,是仿雷电从电话线进入主机。不是装了就很保险了,有时侯还是一样的烧板子。

网友F:
最主要的是建筑物周围的壁垒设备。让雷雨季不受雷击。从源头解决。如果电气系统是电磁屏蔽的,会安全许多呦。

楼主:
 能通讯的这台断电停机一晚,神奇的是今早居然又正常了。表情昨天也断电重启过,故障依旧。

网友G:
这个估计有点麻烦
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