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指令的疑问

楼主(2014-05-10):
为什么DMOV指令例如DMOV K-1 D0执行后,可以占用D1作高16位,那么换成DMOV K-1 K1Y0 为什么不占用后面的Y

网友A:
如果DMOV K-1 K1Y0是允许的话(未查手册),则不占用后面的Y,是由K1Y0所限定的。

网友B:
  个人认为是没有Y-1的原因。类比一下,你的年龄是正数或零,不会是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