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好坏的测量

楼主(2014-05-10):
各位师傅,请问可控硅怎么测量好坏呢?

网友A:
百度上很多,一般需要带电检测

网友B:
MOS管会不会测?和它一样,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测量触发的,然后测一下二极管就行了。总共分两步。

网友C:
本站就有,就在发言打字框上方有个(猜你喜欢)

网友D:
二极管会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