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开关电源

楼主(2014-05-10):
  最近换了新公司后看到仓库有一台LG的ig5的变频放在那边灰尘都好厚,估计好久没有动过了,想用它来改一台旧机用,准备接电的时候发现是坏的,打开一看,原来是A3电路想是可以搞定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就是开关电源不起振,今天有空又想起来搞一下,分流管换好后上电不行,就是没辙,后来去正常的机上拆了一台下来只是大一点功率的一个一个把管子往好的那台放,好那一台就放一边,什么分流管,稳压管,431啦都换了,好的那还是正常,晕啦怎么旧就不起振啊,我刚一开始就量了T1线圈也还是导通的。【由于我的表电阻档不是很好,也就没在意这点】。
    到这里想是大家明白是什么故障不起振啦,当时发现交流电源接线端子溶了导致与P端短路了烧分流管,连T1也坏了情况本人少见,如果开关管坏了T1坏多见,像这样子的损坏少的所以这里写出来分享给大家,给同行们也留意这类型机子

网友A:
没辙没没明白

网友B:
没明白啊 没看懂

网友C:
开关变压器坏了?

网友D:
谢谢分享。但没看懂,也许没到那程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开关变压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电路在论谈里有,只是分流管是NPN的,不是PNP的,变压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变压器坏了,这么小我都没修了,这种A3型的开关电源我觉得有点搞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同客户商量商量,如果客户出到500个大洋,我建议你把变压器拆下重绕。
1可以增加经验
2可以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