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接触器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4-05-11):
我在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个接触器,觉得挺精制,就花十元钱买了下来,不知道干什么用,请老师指教。我第一次发照片,不知能否成功。

楼主:
型号是700DC-P400Z1
我拆开看了,动铁是个圆柱带锥型的,可能是用直流电吧?只有四个常开触点。电流好象也不大,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楼主:
我不懂英文,查了一下。名牌上写的是美国制造,而壳上写的是墨西哥制造。怎么回事呀?

网友A:
直流继电器,美国的机器上拆的。我以前淘个美国的带单卡的扩音机,纯铝合金外壳。很厚。里面无接插件。电线大多手工绕在接线柱上,很杂实。军品级的,耐摔啊,小日本的哪比的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楼主淘到好东西了。
老师,能做什么用呢?

网友C:
搜索700DC-P400Z1、700DC得有关信息如下(不一定准确):
美国AB继电器,开放式、导轨安装,4常开、10安培,线圈电压直流115-125V(直流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700DC-P400Z1、700DC得有关信息如下(不一定准确):
美国AB继电器,开放式、导轨安装,4常开、10安培,线圈电压直流115-125V(直流120V)。
谢谢老师。看来这是个好东西,但对我来说,好象没什么太大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