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中,下拉框和输入框的使用

楼主(2014-05-11):
我在一个MCGS项目中,使用了下拉框和输入框,如下图所示:
下拉框中有10个选项,点开下拉框的时候,下拉列表会将输入框覆盖,下拉列表中的第一项正好在输入框的上面。现在的问题是,点击这个第一项,因为这个第一项正好在输入框上面,于是点中的不是这个下拉列表的第一项,而是下面被覆盖的输入框。使得第一项没被选中,反而弹出了输入框的数值输入键盘。
请教,如何做才能使得点中的是下拉列表中的选项,而不是被覆盖在下面的输入框?

网友A:
按道理不应该出现这个状况,但是出了,我觉得输入框和下拉框的位置上下颠倒可能是最容易解决的了。
或者输入框不使能,需要的时候再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出现,到现在依然不知道原由。不过因为项目紧,把一些列表框改成输入框了,一些实在改不了的,只能把位置调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