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多用途电源报废一台55KW变频器

楼主(2014-05-11):
在变频器维修过程中添了示波器,直流可调电源,也自己制作了530V直流电源,为了防止示波器.可调直流电流误插到530V输出的插座上,我特意单独给示波器.直流可调电源设个专用插座,由于事先考虑不周,现在已经多次把需要530V直流电源的直接送入交流220V,最轻的一次板子无任何损伤(因为板子主回路串了个二极管)而最严重的一次是把欧瑞E1000-0550T3 55KW变频器烧成报废——板子电源主回路器件全烧光还波及3844外围,最要命的是2个电源变压器买不到,因此只好告诉用户此机修不了。。。

网友A:
损失的是客户啊 不是你

网友B:
万事要小心啊

网友C:
客户也没办法啊

网友D:
自制工具可以土一点,但土到没有安全规范就不对了。

网友E:
最忌讳的就是电源的性质和等级不同,而插头座或端子却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呀。换成不同结构或形式的输入端子,问题会解决。头与座不符,无法连接的。必须要一一对应。

网友F:
上电之前要仔细检查,安全规范还是要做到位啊。

网友G:
干这事,一定要搞不同样式的插头,最好线的颜色都不同。我就是分开的,插头差错就插不进去。,一个检修台设多路可调稳压电源,交流调压器,每个都有一个单独空开控制,带电流表

网友H:
黑啊,原来机子修不了还有人为的.职业道德何在?

网友I:
损失的是客户啊 不是你,你还挣了呀 !

网友J(2022-04-30):
引用 网友E:
最忌讳的就是电源的性质和等级不同,而插头座或端子却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呀。换成不同结构或形式的输入端子,问题会解决。头与座不符,无法连接的。必须要一一对应。
防错、纠错。。。极其必要。
曾经有一次,把380VAC,加到电源驱动板开关电源P-N端,噼里啪啦。。。还好,电源板上烧了几个元件而已。
还有,修一台东芝VF-A5,变频器拿回来IGBT测试正常,需要上电检测一下,连接线一端插在维修电源380VAC座,另一头L1-L2接线时,偶然发现有个标签,赫然标注200V AC!再仔细核对铭牌,确认输入电源是200VAC~220VAC三相!如果380V AC加进去,这台变频器就报废了!

网友K:
最关键的是做为维修电源,交、直流都应有严格的限流措施。比如开关电源的工作电源(单独检测电源板时,一般实际工作电流在20mA左右),据电路工作情况提供适度的电流供应能力。炸机需要足够的能量,限制能量供应,则能避免炸机。
万一送错电,只是维修电源本身产生故障警示,设备一般没有问题。
说明一下,完全不出错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出错能避免产生严重的后果,才好。
各位跟帖朋友的建议都很好,插座、端子等预先做出区分,也是防护措施之一。

网友L:
多年以前,同事修变频器,不知道咋就搞好了,非常高兴。我说你上电我们看下,结果直接UVW上380,炸的我们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