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通讯失败是怎么回事?触摸屏型号:GT1150-QBBD-C;用的是USB转232通讯线。

楼主(2014-05-11):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什么电缆,电脑、触摸屏用的什么接口?

【方案】
中达H6数控系统完美实现高端复合车床精确控制

网友B:
看提示,逐一检查下!
【方案】
华北工控ATX-6151工业主板,赋能5G全连接工厂建设

网友C:
电脑和屏没连接上,检查一下下在线和下载设置项
【方案】
高效的压缩空气生产

网友D:
呵呵;
用COM口还是USB下载在通讯菜单里要设的;
【方案】
为控制系统提供开放、实时且无缝集成的机器学习

网友E:
查下COM端口对吗,如果是USB插口插不同地方COM端口是不一样的,还有你的通信电缆是好的吗
【方案】
台达PLC在连续式立式包装落料秤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USB下载,然后又换成了232。。。。都不行。。。设置也看过了。。。都是正确的。。。会不会是触摸屏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检查了的。。。。还是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讯菜单根本不给你设置USB,usb直接无法识别,,,,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信电缆,用了USB,用了232,都不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USB驱动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的电脑插了UCS会显示通信COM*端口,同时PLC通信端口要设置一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