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着手写plc程序

楼主(2014-05-11):
 我一直想学写三菱plc程序,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主程序,手动,自动,单步,报警。输出等步骤!每每想写的时候却不知如何下手,从别人那里借鉴,感觉很茫然的样子!包括一些状态,自动运行中,手动运行中,暂停,停止中,故障中原点回归中等等,程序如何体现?手自动的切换,报警停机与否?
  在此,我想请教前辈如何去设计,可以提供简单的样本程序。学着编写,找回些乐趣和自信!谢谢

网友A:
先理顺编程要求(要求程序做什么),有需要时可画出流程图,从简单的功能实现开始;
不过,我也只在很久前编过顺控程序,没什么经验。

网友B:
先明白控制目的,再分解程序步骤,也就是程序流程,然后定义IO点,中间变量及寄存器分配,到最后才开始输入指令!

网友C:
一步一步来,思路对了,程序就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我已经做好了。触摸屏的画面也写好了。plc外围的接线,io点分布。。等等。就是该着手写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比如说第一步,数据传送,画面跳转,主程序,手动自动,报警。输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