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问题

楼主(2014-05-11):
为什么我的plc打到RUN时Y0Y1会亮,我之前写入过程序,是没删掉程序吗?

网友A:
程序导通条件达到了!程序全部删除肯定不会了

网友B:
监控下程序就知道是不是你的程序在起作用了。

网友C:
看下程序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D:
可按2楼所说,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E:
应该是程序运行的结果

网友F:
监控或下空白程序试下就知道了,哦,上载下看看有没有程序也行

网友G:
呵呵;里面有程序运行很正常的;
把PLC内存清空,再打到RUN位上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H:
程序有强制!

网友I:
    内部有程序

网友J:
故障情况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