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接线漏保起作用不···

楼主(2014-05-11):
如图所示,零线直接从100A带漏电保护断路器下端接线。
这还能起漏电保护的作用不。这是装潢公司配的电柜。。。

网友A:
能否动作,与开关的型式有关,可以按试验按钮观察;
但安装时,宜按推荐方式或规范形式接线。

网友B:
不能,没接零线。
看样子,是漏电开关选型错误。
这个像是电机用的

网友C:
这样接上的话接单相负载的话跳闸,不能使用。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不能使用,合不上闸。

网友E:
看不清楚,但有可能不能正常使用,要不合不上闸就是单相一用电就跳闸。
如果你那个3P+N漏保的漏电保护电路取电是220V的话,由于其N线不是从上端进线,有可能一通电就会冒烟,从而失去漏电保护作用。

网友F:
肯定不能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三相四线漏电短路器要正常工作进线必须要有零线,还有个现象还要格外注意,那就是总开关为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下口有照明开关的,照明开关必须要从总漏电开关下口取零线,否则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合不上闸。图中没有错误!不规范的地方不计其数,零线进线不合理,零排地排选址也不合理,线没分色,地线没有箱体连接,铜鼻子好象是硬砸上的更不用说涮锡了,用跳线也不规范,零地排没标示,开关间距也不够两排可以合理排放,走线也不规范,总之生手就是这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G:
走线是对的就是不规范,进线零必须接在漏电开关上口而不是零排上

网友H:
保护是肯定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