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4-05-11):
西门子PLC设定的参数长时间不通电数据就容易丢失,除了安装电池外还有其它办法吗?谢了!

网友A:
如果参数基本是固定的话,可以在开机第一个周期里,直接给变量赋值。

网友B:
呵呵;还是上电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参数基本是固定的话,可以在开机第一个周期里,直接给变量赋值。
我就是这么做的~!
用SM0.1来进行赋值,再加个条件,如果变量等于0时,就赋初始值!如果变量大于0说明参数没有丢失!这样针对经常需要修改的参数,只要不等于0,就不会被赋初始值!

网友D:
可以写到EEROM中,有这个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