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逻辑测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上图中有两个问题:
1 M1024和M300都强制ON了,Y4怎么没反应?
2 LADDER LOGIC TEST TOOL窗口中绿色部分“未支持指令”,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就是说有些指令不能被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成功转换,却不可以仿真?

网友B:
因为PLC是基于硬件(设备)编程的,所以硬件仿真最实在。

网友C:
呵呵;仿真不是万能的;

楼主:
应该是都可以测试的。这个图是sfc转换过来的
经过测试,第一个问题的原因好像是 y4所在块的执行条件(转移条件)不满足;

网友D:
仿真和实际不是完全一回事。仿真是软件,可能有漏洞,术语叫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