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1):
压焊机整流二极管哪有?尺寸:直径70毫米  ,厚3毫米。

网友A:
或可按型号规格购买;使用设备(功率)、器件外观尺寸,对熟悉者可能亦有参照作用。
电路参数(电压、电流等),可用于校验。

网友B:
    网络上搜索,有规格型号吗?

网友C:
关键参数,电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元件上看不到型号,设备生产厂故意毁掉了;电压1000V,电流1200A,就能使用。只是外型尺寸特别:直径70mm、厚只有3mm.

网友D:
是不是 圆形, 双面凹的?

网友E:
一般硅整流电焊机(硅整流二极管ZP-200A (电流ZCZ 5A-500A) 电焊机整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元件上看不到型号,设备生产厂故意毁掉了;电压1000V,电流1200A,就能使用。只是外型尺寸特别:直径70mm、厚只有3mm.
    可以外置吗?

网友F:
换一般的二极管都用不了! 你那个是肖特基二极管模块。淘宝上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