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寄存器SM1.3置位问题

楼主(2014-05-11):
我用国产的224PLC写了个除法运算,但是SM1.3并没有因除数为0而置一
修改成这样还是没用
我看教程上都是这样的,但他的是224XP
请问高手们是什么原因,是不是PLC的问题??
一步一步走好工控路。

网友A:
估计是PLC问题。除法写到乘法后面ENO,实现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
一步一步走好工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