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址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4-05-12):
32位变址寄存器用法,是不是很少用,,如DMOV k65536 D100Z7     数据寄存器D总共才8256个,那么这条指令作为32位用Z7占用V7作高16位用,其实16位已经足够用了,Z7等于9000就足够变址了。总共才8256个地址,那是不是16位就己经足够了,不会用到32位变址,就算用了,占用的V7,那不16位都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位变址寄存器用法,是不是很少用,,如DMOV k65536 D100Z7     数据寄存器D总共才8256个,那么这条指令作为32位用Z7占用V7作高16位用,其实16位已经足够用了,Z7等于9000就足够变址了。总共才8256个地址,那是不是16位就己经足够了,不会用到32位变址,就算用了,占用的V7,那不16位都是0。

你把中大型机种忘记了……

楼主:
对不起,我忘了十进制整数变址了,如果是K100Z7,那肯定会用到的,Z7等于40000,占用V7,变址为k4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