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我用一台信捷XC5一32T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再通过丝杆带动刀架进刀、丝杆有反向间隙造成加工尺寸不准确、请教怎样解决。

网友A:
伺服周期性复位

楼主:
是丝杆的间隙。

网友B:
回刀的时候多跑点然后再进给,老车床师傅他们就是这样搞的  多退点然后再进给 看刻度 才准

网友C:
可以对丝杠间隙进行调整。

网友D:
是机械加工精度就不好解决了,除非每次的误差是接近相同的,可以修正一点

网友E:
把丝杆上套上两个螺母,两个螺母之间加上弹簧。或者选择带预压的丝杆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