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IO域怎么设置密码保护?不想叫别人随意输入。

网友A:
在属性菜单里面有个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了,不知道怎么设置用户名密码

楼主:
回复 楼主:
只看到了一个简称和注释

网友A:
看看边上是不是有个  运行系统用户管理    在那个里面添加用户   并分组  就可以了    一般9级是最高级

还是看看书吧     我们廖教授的书就不错   买一本看看   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