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KW的电机频敏启动

楼主(2014-05-12):
63KW10极的电机采用频敏启动,接触器选了205A的,会不会烧坏?

网友A:
估计会容易烧坏接触器的

网友B:
接触器触点容易烧坏

网友C:
看看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一般取额定电流的1.5-2倍,当然触点容量越大越好,要看经济性了,大一个等级价格相差很大的,选择开关电气就是要考虑安全性、经济性和实用性

网友D:
是设备制作吗;有可能的话,参照一下以前的做法,并注意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和起动电流,来核对接触器容量。

网友E:
一般来说如果每天只起动1-2次,用150A也可以了,随着起动次数增加接触器的电流值也要随之增加,选得大寿命长,但初投资大,选得小则寿命短。

网友F:
没多大问题。只有130多的电流,

网友G:
    频敏启动,没有遇到过,期待行家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