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

楼主(2014-05-12):
有6根电热管,其参数AC127V,1100W ,可否按如下图接接入380V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两根串联就是 220 星形接法中性点那边应该是0V 3楼你怎么看

网友B:
当然可以,同电压·功率

网友C:
3楼觉得没问题。前提如二楼所说。

网友D:
可以那样接

网友E:
能力没有足额发挥。

网友F:
可以就是比标准电压低了点,不能全功率吧。

网友G:
都说可以,那楼主可以试一下;到时说说观察结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两根串联就是 220 星形接法中性点那边应该是0V 3楼你怎么看
最好在中性点接根零线

网友I:
参数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J:
纯阻性负载!还用研究吗!

网友K:
都是高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纯阻性负载!还用研究吗!
详细讲解下行吗?

网友M:
功率会变小的,一般是用110VAC的用这样接,我司的很多烘箱就是用这种方式,因为加热管都是台湾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功率会变小的,一般是用110VAC的用这样接,我司的很多烘箱就是用这种方式,因为加热管都是台湾定做的
的确是台湾的

网友N:
楼主,该复习初中的物理知识啦。。。。。

网友O:
高中的内容。

网友P:
这样做的总功率好像只剩2000W吧,够用吗?

网友Q:
不行,功率小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欧姆定律 学过吧!电工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行,功率小了。
难不成我还要订制个127V的变压器吗

网友Q:
回复 楼主:
你不会A相串3只,B相串3只,尾端都接在C相,电压不正好是127吗。

网友Q:
回复 楼主:
楼主电路改了吗,你那图纸接线只是原功率的3/4,总功率6*0.825KW,6只127V的加热管还有1种接线方法,三相电各串1只,余下3只接个角形,3个角接串了加热管的三相电,和串三只是等效的,看实际哪个好接线用哪个接法。

网友E:
    总功率约为额定值的75%。

网友R:
我想可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