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

楼主(2014-05-12):
FX3U继电器输出的PLC可否长期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还是要用中继进行隔离

网友A:
这个交流接触器还是要看多大的啊  一般小的没问题  大的几百安的我看还是加中继吧 省的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B:
继电器的电流2A;
功率不大的话一般可以直接带;

网友C:
如2楼所说。

网友D(2014-06-16):
一般都是通过中继转的,为便于维修。

网友E:
用中继吧,维修方便,成本低廉,特别是输出使用多种不同的电源。

网友F:
     最好用中继,万一坏了,换中继和维修PLC的成本不可比.

网友G:
功率不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