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 日光灯管电感整流器与8.8W LED 实测电流对比

楼主(2014-05-12):
怎么电感整流器的18W飞利浦灯管测出电流66W 这样 不科学啊 应该25这样顶死了 求交流啊

网友A:
没搞明白你说的时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说18W的 日光灯管加电感整流器怎么电流 0.3A 这样功率 有66W了啊

网友B: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

网友C:
电感整流器怎么电流 0.3A 这样功率 有66W了啊
理论上,电感器是不耗电的。

网友C:
8.8 W LED,电流折算到220 V 端,电流约有0.04 A ,你的电流表灵敏度不够

楼主:
这个电流表串联的 最小就1A的了

网友D:
弄个数显钳形表在测。

网友E:
镇流器上有发热等损耗;
测量镇流器上的电压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表串联的 最小就1A的了
可以测量直流电流来估算啊。

网友F:
这个电表校准了吗?电表也有骗人的时候

网友G:
电感日光灯.功率因数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表校准了吗?电表也有骗人的时候
   电表应该没错,精度等级。

网友H:
LZ是想说LED节能的吗?

网友I:
换块电流表试试

网友J:
八楼分析有道理,串镇流器电压会下降很多.

网友K:
根本就不准吗,钳形表夹下看看!

网友L:
    日光灯是古老的电器了,但是还是要进行科普,普通电感式日光灯灯管的正常管压降和灯管粗细、功率大小有关系,灯管出厂有个正常的管压范围,普通灯管20W管压降大约在70V左右,电流在300mA左右,多余的电压靠镇流器的电感进行限压(其实是稳定电流)。
     可能你觉得实际功率怎么会有这么大,但是这是视在功率,不是有功功率,因为电感存在,日光灯的功率因素很低,我们付电费是有功功率,不是视在功率。

网友M(2014-06-11):
引用 网友L:
    日光灯是古老的电器了,但是还是要进行科普,普通电感式日光灯灯管的正常管压降和灯管粗细、功率大小有关系,灯管出厂有个正常的管压范围,普通灯管20W管压降大约在70V左右,电流在300mA左右,多余的电压靠镇流器的电感进行限压(其实是稳定电流)。
     可能你觉得实际功率怎么会有这么大,但是这是视在功率,不是有功功率,因为电感存在,日光灯的功率因素很低,我们付电费是有功功率,不是视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