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程序思路

楼主(2014-05-12):
各位大师,给个思路,多谢了:5个输入位元件X1,X2,X3,X4,X5,分别对应控制5个输出Y1,Y2,Y3,Y4,Y5,当其中任何一个X优先为1时,对应的Y为1,其它输入位元件X位元件无论是0还是1,输出Y都为0,当这个优先位元件为0的时候,对应的Y为0,同时执行其它一个已经输入X为1的输出Y为1

有点和快速抢答题差不多,区别在于最后一句话:同时执行其它一个已经输入X为1的输出Y为1

请大师们给点思路,困扰我两天了

楼主:
或者可以这样:假如当X1优先为1的时候,Y1为1,当X1为0时候和Y1为0时,检测X2状态,如果X2为1的时候,Y2为1,当如果X2为0的时候,检测X3.......,搞个循环,这样又该怎么写呢?

网友A:
感觉这个可以满足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过不去,因为在优先接通X1后,再接通X2或其他X,Y1不会复位,且Y2不会置位,不过还是谢谢了,希望大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B:
楼上已经有答案了

网友B:
把形式变变,思路是对的

网友C:
互锁起来即可

网友A:
回复 楼主:
X1信号要取消。

网友D:
你这样,先搞一个运行标志位,三菱的寄存器我不熟悉,我就用Y来代替吧。
Y1、Y2、Y3、Y4、Y5任何一个为1时,Y10=1;
X1=1且Y10=0时,置位Y1=1,Y10=1;
X2=1且Y10=0时,置位Y2=1,Y10=1;
·
·
·
X5……

X1的下降沿,清空Y1,Y10;
·
·
·
X5……

楼主:
问题是X1,X2,X3,X4,X5都已经等于1了,退出优先输出的X,对应的Y也退出了,下一步是如何去执行另外的Y等于1

比如:我首先把X1等于1,相对应的Y1也等于1,接着我把X2,X3也都等于1,但Y2,Y3都还是0,当我把X1等于0,相对应的Y1也等于0以后,相对应的Y2或Y3随便选一个让其等于1

网友E:
看是简单的东西,暗藏玄机!

网友E:
多占用了3个X点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完全正确

网友E:
这个程序好像不行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G:
程序好像不行哦,我模拟了一下,X信号所有都OFF后,Y不能变回OFF.

网友H:
回复 网友E:
SET 指令不太好吧 貌似不能实现最后的控制要求
考虑换成Y的自锁点,然后输出M线圈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我写的程序模拟过,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怎么赏给12楼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会赏分,不好意思哈,师傅莫怪

网友E:
重要的是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