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维修施耐德伺服电机?

楼主(2014-05-12):
哪里可以维修施耐德伺服电机?型号是BSH0553P12A2A。显示故障是:电机编码器连接故障或电机编码器通讯故障。

网友A:
编码器线重新做一下。

网友B:
拆开编码器插头看看线有没有掉的

楼主:
编码器的线路没问题,问题出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上。我们已换了一台新的。

网友C:
看看是什么型号编码器,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