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控制

楼主(2014-05-12):
plc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吗,如果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好理解。谢谢!

网友A:
实际用的时候,是要用驱动器的!

网友B:
要配合驱动器,在驱动电机运转

网友A:
都这样用,要不你以为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像数控一样直接用plc编个程序让plc控制步进电机完成一个动作,可以吗?

网友C:
如果你的编程水平没有问题,PLC选型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