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那款PLC可以不加模块实现两轴联动。直线插补,最好是日系的,小弟没有用过,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三菱FX2N-20GM,松下FPΣ,两轴直线,两轴圆弧

网友B:
FX2N-20GM属于单独的定位控制单元了;
松下FPΣ、FP-X系列;

网友C:
松下FP0-R FP-X FP-Σ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我知道了。

网友D:
欧姆龙CP1H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看过了,CP1H很强大

网友E:
        只知道松下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