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修好一台55千瓦变频器,给客户用了之后才十来天又烧模块了,到现场一看,他们是外接的散热风扇,配电柜里没有零线,他们就把变频器的地线端子当做零线给风扇供电了,等于变频器外壳用做风扇的零线,朋友们,这次坏模块与他们这样接风扇有没有关系呢?为啥?

网友A:
没有影响

网友B:
不行的,绝对不行。

n年前,在调试一台西门子的变频器设备,我们的柜子还没上电,仅仅是安装,结果柜子炸了。我靠,纳闷呀,我不信,没上电怎么,怎么会炸?,结果查现场,我们的一颗PE线(就是接地线),被施工的民工当零线用了,装空调试空调,最终,西门子把该设备判了保外,全额收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绝对不行。

n年前,在调试一台西门子的变频器设备,我们的柜子还没上电,仅仅是安装,结果柜子炸了。我靠,纳闷呀,我不信,没上电怎么,怎么会炸?,结果查现场,我们的一颗PE线(就是接地线),被施工的民工当零线用了,装空调试空调,最终,西门子把该设备判了保外,全额收费。
为什么?期待用电路图解释。

网友D:
看来这样接法不止我们公司有啊!!

网友E:
零线和地线要分开啊。

网友F:
电流小不要紧,电流大曝柜子

网友G:
地线当零线用是不得的,零线是要通过电流的。
先不说导致漏电开关跳闸,当外壳通过电流以后,对变频器内部的主线路和控制回路形成电压差。

网友H(2014-06-14):
风扇是感性元件。一切要按规矩来,要不定规矩干什么?什么线也乱引,还以为是秘技。没规矩,是一些人的毛病。

网友I:
呵呵;不怕坏的话就这么用好了;

网友J:
胆子真大!反正我是没敢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