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制动电阻,是波纹电阻的一种,主要用于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机械系统中,帮助电机将其因快速停车所产生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一、制动电阻的构件
1.1、陶瓷管
  是合金电阻丝的骨架,同时具有散热器的功效;
1.2、合金电阻丝
  扁带波浪形状,缠绕在陶瓷管表面上,负责将电机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1.3、涂层
  涂在合金电阻丝的表面上,具有耐高温的特性,功用是阻燃;
二、制动电阻的功用
2.1、保护变频器不受再生电能的危害
  电机在快速停车过程中,由于惯性作用,会产生大量的再生电能,如果不及时消耗掉这部分再生电能,就会直接作用于 变频器专用型制动电阻变频器的直流电路部分,轻者,变频器会报故障,重者,则会损害变频器;制动电阻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保护变频器不受电机再生电能的危害;
2.2、保证电电源网络的平稳运行
  制动电阻将电机快速制动过程中的再生电能直接转化为热能,这样再生电能就不会反馈到电源电网络中,不会造成电网电压波动,从而起到了保证电源网络的平稳运行的作用。
编辑本段三、制动电阻阻值的选择
  制动电阻的选择除受到变频器专用型能耗制动单元最大允许电流的限制外,与制动单元也并无明确的对应关系,其阻值主要根据所需制动转矩的大小选择,功率根据电阻的阻值和使用率确定。 制动电阻阻值的选定有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应保证流过制动电阻的电流IC小于制动单元的允许最大电流输出能力,即:R > 800/Ic其中:800 —— 变频器直流侧所可能出现的最大直流电压。Ic —— 制动单元的最大允许电流。为充分利用所选用的变频器专用型制动单元的容量,通常制动电阻阻值的选取以接近上式计算的最小值为最经济、同时还可获得最大的制动转矩,然而这需要较大的制动电阻功率。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需要很大的制动转矩,此时比较经济的办法是选择较大的制动电阻阻值、也因此可以减小制动电阻的功率,从而减少购买制动电阻所需的费用,这样的代价是制动单元的容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编辑本段四、制动电阻电阻功率的计算
  在选定了制动电阻的阻值以后,应该确定制动电阻的功率值,制动电阻功率的选取相对比较繁琐,它与很多因素有关。制动电阻消耗的瞬时功率按下式计算:P 瞬= 7002 /R按上式计算得到的制动电阻功率值是制动电阻可以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可以耗散的功率数值,然而制动电阻并非是不间断的工作,这种选取存在很大的浪费,在本产品中,可以选择制动电阻的使用率,它规定了制动电阻的短时工作比率。制动电阻实际消耗的功率按下式计算:P 额=7002 /R×rB% rB%:制动电阻使用率。实际使用中,可以按照上式选择制动电阻功率,也可以根据所选取的制动电阻阻值和功率,反过来计算制动电阻所能够承受的使用率,从而正确设置,避免制动电阻过热而损坏。
编辑本段五、制动电阻使用率的确定
  制动电阻使用率规定了制动电阻的使用效率,以避免制动电阻过热而损坏,它会影响制动单元的制动效果。制动电阻的使用率设置越低,电阻的发热程度越小,电阻上消耗的能量越少,制动效果越差。同时,制动单元的容量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理论上讲,制动电阻使用率为100%时,对制动单元容量的利用最充分,制动效果也最明显,然而这需要较大的制动电阻功率的代价,使用者应综合考虑。在制动电阻阻值和功率都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对于减速较慢的大惯性负载,选取较低的电阻使用率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对于需要快速停机的负载,宜选取较大制动电阻使用率。
编辑本段六、制动电阻的降额选择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得到的制动电阻功率是足够的,根据负载性质的不同,还可以进一步降额选择。
6.1、非重复制动

制动电阻降额功率与单次制动时间的关系图
所谓非重复制动,是指拖动系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一次减速制动过程,因此制动电阻在该段时间内只有一次消耗能量的过程,制动电阻的功率也因此可以进一步减小,减小的幅度决定于制动电阻的耐冲击能力和单次减速制动的动作时间。不考虑制动电阻耐冲击能力的因素,在非重复制动系统中,制动电阻的功率降额与单次减速制动时间的关系见《图:制动电阻降额功率与单次制动时间的关系图》;可见,在制 动时间小于10S的情况下,制动电阻的功率可选择到降额到20%以下。
6.2、重复制动

制动电阻功率与制动占空比的关系图
有些机械是需要反复制动的,如起重机械和龙门刨床等,在重复制动且制动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制动电阻的选用功率P 选用与制动占空比(每次制动时间tb与每两次制动之间的时间间隔tc之比tb/tc)有近似线性关系。制动占空比越小,制动电阻功率的降额使用的幅度越大(P 选用/P 额越小)。通过《图:制动电阻功率与制动占空比的关系图》可了解这种对应关系。
  注意:当制动时间较长且反复制动的情况下,制动电阻功率的选择应考虑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A:
制动电阻的选择与计算有这么复杂吗?应该很简单。就是:

第一,设置一个直流母线的开启电压,比如说:620V(针对380V电网电压);

第二,欧姆定律:620V/(电机额定电流*1.2) = 制动电阻值;

第三,制动电阻的功率选择:P = 1*制动电功率;2*制动电功率。

上述三点,尽管有点裕量,但是能保证电阻的满功率运行;满转矩制动。非常可靠。

网友B:
2楼回答非常精辟,做技术就应该这样,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重复化。并不是让我们去制造制动电阻,无非是拿来让我们选型与使用,又快又好的确定规格是最重要的!不过你说的第三点,能不能解解释的不够明了

网友B:
解释的第三点没看懂

网友C:
P到底是1* 还是2*

网友D:
第三点是1-2倍的范围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是,是1-2倍的关系。因为我用制动一般都是100%制动,是连续制动,所以选的比较大。

网友A:
制动电阻功率的选择和设计,这是一个技巧问题,也是一个灵活的问题。

以电机额定功率为准,将其倍数0.5-2作为系数来设计选择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功率。举例,如果属于刹车制动,那就要确定他的制动周期和间歇时间,制动周期5s,间歇时间10分钟,那电阻功率等于电机额定功率的50%即可,如果连续制动,比如作为一个加载装置,那制动功率2倍作为电阻功率即可,而且是需要通风条件良好。

楼主:
楼上的分析很到位,但是有一点说明的是国内的科研开发与国外先进国家的科研开发巨大差距在哪里,就是国内基本定性、差不多或凑合,而日欧美企业无论设计何种产品都是定性,关于性能和质量都是精确分析,全方位考虑各种因素最终决定哪怕一个细枝末节的参数,所以他们的产品在质量及可靠性方面才有如此的优势,而国内的产品功能都没差,但质量及可靠性堪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在工程上都是必须要有的,只不过有些定量计算是可以的,有些定量计算是不精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定量计算的公式里,考虑的一般都是主要的参数,而忽略了许多得不到或不确定的参数。由此产生了计算误差。因此,工程上更多的使用经验公式计算与试验确认相结合的办法,搞定某些定量计算问题。

以此楼为例,电阻值的计算很好办,也很容易得到验证,但电阻功率值的定量计算,就不那么明确了。为什么?因为电阻的功率与发热量的冷却条件有关,用风强迫冷却和自然冷却不一样,环境温度不同也不一样,制动周期的不同导致电阻的热积累不同。等等。这些因素都是障碍制动电阻采用公式计算功率造成误差的直接原因。而且是变化的、非线性的。唯有实验确认获取可靠的参数。

制动电阻的计算文档,可是见了不少。而功率的确定一般还是经验值选取,而不是定量计算来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