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直接把三菱2n程序直接转换成3u程序,为什么提示这个

楼主(2014-05-12):
用2n的程序可以仿真选择plc型号为3u后就不能仿真了,求高手解惑

楼主:
程序里只用了一个c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2n的程序可以仿真选择plc型号为3u后就不能仿真了,求高手解惑
GX Simulator V7才可以仿真FX3U~~~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