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高速计数器的编程,用于测量涡轮流量计的脉冲数。

楼主(2014-05-12):
大神,帮忙看看这段程序对不对。主要是用来测量涡轮流量计的脉冲数,用于测量其流速。但是目前在流速为零的时候,计数器始终显示脉冲数是100,而不是0,请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在检测到速度为零时,稍微延迟点时间,将计数器清零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在全自动血气分析仪中的应用

网友B:
HSC写入的是“计数”溢出需要的“补数",你是否当初值了!

【方案】
XTS 给包装行业中的机器设计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网友C(2014-09-22):
哥们,问题解决了没,是什么地方 的问题啊

天道酬勤,事在人为
【方案】
Fluke 435 II 系列电能质量和能量分析仪在苏州福田金属整流器效率测试应用案例

网友B:
你的程序真的是“0”,因为只有当计数器当前值溢出时才发生中断!
当发生溢出时,就表明计数值从FFFF==》0 !
所以请在HC0中填写溢出中断需要的补数,而不是零,如果是零,中断发生的时间有可能很长,影响计算。

【方案】
南通旭化成:让色彩“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