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过压欠压保护器,可直接接两根火线(380-450V超高电压)任意测试吗?

楼主(2014-05-12):
单相过压欠压保护器,可直接接两根火线(380-450V超高电压)任意测试吗?

楼主:
单相过压欠压保护器,可以直接接两根火线380-450V超高电压任意测试吗?

楼主:
请问:如果接上去会怎么样?

网友A:
单向过压欠压保护器,应该有一个电压保护范围可以看一下它的技术参数一般为180-250V,但要把它接到380V电源中应该是在瞬间切断电源保护它后面的负载,但对于检验还是不建议直接把电源接在380V电源上去测试,这还是要看它的电路设计在电源上升到250V以上 虽然能切断输出电源但很可能它的内部还安装有二次过压保护及压敏电阻类一次性保护原件,你的实验将对它造成破坏。

楼主:
哦,
先谢谢您,
就是接入380V测试会烧坏;
也就是断零线电压突升到380-450V保护器就会烧坏。
这样的话,过压欠压保护器——什么玩意,
骗子、技术骗子?

网友B:
它设计的时候是用来保护的,就好比你可以提50公斤的东西,70公斤你也可以提的起来但是只有一瞬间,但是可能会给你造成伤害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别人不是骗子,是你不懂变频器而已。单相和三相的变频器用的模块、电容是不一样的,单相的电容是400V的,模块是600V的,三相的电容是800V的,模块是1200V的,其它的硬件等级也不一样。你说这样就没有过压保护了?不同机型有不同的保护值,单相的是400V,三相是800V。现在大的变频器厂家三相和单相是分开,小厂家的变频器三相和单相是不分开的, 你接上380V后不会有问题但是运行的时候会报过压不会损害变频器。

网友D:
楼上,你有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