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小弟刚学PLC,今天用三菱PLC写入一个这样的指令LDP X000 OUT Y000在模拟器内能看到Y000有个短脉冲输出,但写入PLC后,PLC的Y000端一点动作都没,请问问题出在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刚学PLC,今天用三菱PLC写入一个这样的指令LDP X000 OUT Y000在模拟器内能看到Y000有个短脉冲输出,但写入PLC后,PLC的Y000端一点动作都没,请问问题出在那?谢谢

实际输出点需要响应时间,晶体管输出的响应时间会小于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瞬间的一个短脉冲,实际器件上很可能表现不出来动作。比如一个灯,瞬间的通电再断电,人眼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现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实验,X0只能用上升沿触发(目的是防止开头接触问题引起多次触发),来控制Y0,Y0只能响应X0的上升脉冲动作一次然后自动断开,这个程序应该怎样写?谢谢

楼主:
刚写好一个这样的程序,基本合自己要求,各们师傅有没更好的提议,谢谢

网友C:
ldp x0
or y0
anl t0
out y0
out t0 k5

网友D:
    人眼的视觉暂留时间约为50豪秒,可以让指示灯点亮的时间调节范围从几秒逐渐减少到30豪秒,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师傅指点,用这个程序简单多了,万分感谢!!

网友E:
用输出是晶体管型的,将触点引用到高速计数里,你就能验证到了

网友F:
脉冲时间太短了,你的程序Y0只能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现在明白它原理用法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