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断电保持寄存器D可以改成一般用途的。是怎么改的,另问下文件寄存器D1000到D7999和其它数据寄存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是什么PLC啊?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在编程软件“PLC参数”中更改。

楼主:
知道了,谢谢你!

楼主:
文件寄器呢

网友B:
不是三菱的吧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三菱的,在编程软件的参数设置项里改,

楼主:
想问下文件寄存器和一般用途的寄存器有什么不同,是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