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我的意思是像数控一样直接用plc编个程序让plc控制步进电机完成一个动作,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不明白直接是什么意思?还需要配合步进驱动器使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直接编程就行,比如三菱PLC的PLSY指令,输出一个指定频率的脉冲和脉冲个数给步进电机就能实现。

网友D:
可以用脉冲控制的,我做过定长载片就是用这样方式的